F2 程序可否导入到FX2N上,急 ,在线等

楼主(2011-07-15):
F2 程序可否导入到FX2N上,急 ,在线等
就是以前DOS操作系统的程序, 现在想换比较新的FX2N ,
请问可不可以将程序导入到新买的FX2N上, 具体还需要什么工具,步骤是怎样?
请赐教!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A:
打开编程软件转换一下不就知道了
问题是用的软件都不同了, 现在的FX2N 是用 GX-PRO

楼主:
问题是用的软件都不同了, 现在的FX2N 是用 GX-PRO
以前的是用DOS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B:
重新编写程序,应该没太大难度吧
对我来说是难,能不能转换?

网友C:
应该不行

楼主:
大家有什么好建议呢?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D:
可以打开的如图,转换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