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胶机马达不能自动跟踪生产线给出的模拟信号

楼主(2011-07-15):
胶量不能自动跟踪生产线速度,只能根据胶机设置的马达最低限制转速运行,当马达转为手动,就可以根据手动调节胶量大小。生产设备的模拟信号设为手动时,模拟电压设为多少,到达胶机的电压就有多少,设为自动喷胶时,还未经测量。 请哪位大师不吝赐教,在此谢过! 胶机是诺信的

网友A:
同行吗!我们厂有诺信的12台,只要主机0~10V跟踪信号就行了,然后调整电位计大小,不就能自动跟踪生产线速度,我们厂1200片/分钟,

网友B:
楼上的是做卫生巾的吗?什么厂能做到1200片的?是护垫的吧?
跟踪的信号要看看变频器的模拟量信号有没有,没有的要查查其他的原因

QQ:84818626

楼主:
1200片/分钟,应该是护垫的了, 一楼说的调整电位器,那是手动控制,关键是马达要自动跟踪生产速度

网友B:
护垫我做的机器可以达到1500片
关于不能够跟踪机台速度,看看机台来的信号有否0-10V电压输出,若没有,就查机台的,或者是有一个编码器是来测量机台速度的,看看有没有联轴器松了。

QQ:84818626

网友B:
诺信旧机的只能够接编码器,新的可以接收电压信号。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