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面板上的USER灯常亮,是甚么造成的?

楼主(2011-07-15):
触摸屏按不动,原本绿色的指示灯变为红色。通讯线是好的,

网友A:
你说的不是很明朗。可能触摸触点坏了,或者外部原因造成PLC触点一直有输入
下载积分:+3(givemepower)

网友B:
user 灯是你使用了报警器(F)引起的只要有一个ON他就会亮的,这个应该和触摸屏通信没有多大的关系
下载积分:+3(givemepower)

QQ:84818626

楼主:
是触摸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