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1-07-15):
电脑USB接口怎么和海泰克触摸屏通讯

网友A:
安装USB的驱动程序.
如果还不行.....呵呵我也卡在这里
换台笔记本就可以了 郁闷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C:
不会的, 你一定要先安装好你的USB驱动并在系统里看到真正的有他的驱动在,那样你的USB的驱动才叫安装成功。其它的就是屏设置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