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5):
大家好,我又买了个新的三菱触摸屏,型号是:GT1020-LBL-C,连接方式如下:PC---GT1020的是RS232的线,PLC--GT1020的RS-422,接通后,屏显示是:请安装基本OS,我就用软件一搞,不行,如下图所示:
明明上面又说有OS,可就是安装不进去,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朋友说明一下呢?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用GT DESIGNER2版本的不行吗,我就用这个直接通讯,也没提示安装什么OS。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B:
你首先什么画面都不要做建立型号
空上传OS到屏里
关闭
然后再打开新建文件做画
面传上去,不要选择OS了
否则就不行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B:
看图只能选择一次OS,也就是首次

网友C: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把触摸屏先清屏再试试

网友D:
你还没有写入基本OS  这个就是你看到灰色的  Boot OS  ,每一个新屏都要先安装基本的OS,而且注意你用不同版本的软件是不能些进去的,用GT3就不能写到GT2安装基本OS的屏,要重新安装,你要选 装  BOOT OS  就能够解决,就像你的电脑没有软件一样的道理。

QQ:84818626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的帮助,原来是在基本功能里,不要选择基本OS,就可以写入了.

网友E(2011-08-24):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的帮助,原来是在基本功能里,不要选择基本OS,就可以写入了.

要是不勾选,就提示没有选择对象。

网友F:
GT1020,1030出货时已安装了基本OS
从图中可以看出比你现在想安装的版本要高,所以是安装不进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GT1020,1030出货时已安装了基本OS
从图中可以看出比你现在想安装的版本要高,所以是安装不进去的。

是的,我也问了原来是软件版本低了。

网友G(2011-09-27):
我也正准备使用GT16的触摸屏,谁有相关的手册,发上来从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