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O V808CD演算问题

楼主(2011-07-16):
老师们,我这HAKKO V808CD触摸屏这个演算功能我搞不懂啊 我这是个厚度设定 通过位置自动检测厚度 模拟量转换数值1MM等于158 PLC的地址是DB20 DBW148 数值 0,186468e+003, 我想通过这些算出 屏幕上输入的数值是多少哦
诚心诚意

网友A:
1MM =158
那要用字演算干什么,下面的范围变换不是更方便。

楼主:
版主老大怎么变换啊 这程序都用的是字演算
诚心诚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老大怎么变换啊 这程序都用的是字演算
你显示的结果为DB20.DBW148除以157.9884
所谓的字演算,实质就是字运算而已,将地址中的数据通过这个功能进行一定意义的变换而已。
而大多数使用的功能则是针对于范围变换,范围变换就是一个线性转换的功能。
字演算通常使用在趋势中,将实际的值通过字演算功能进行坐标移位,从而在趋势图上能真实的显示。常常用于低端的POD型号。

楼主:
明白了 老大,看来还要多看多问啊
诚心诚意

网友B:
你的中文补丁如何下载安装的呀,可以教教我不楼主?
昆仑通态触摸屏,汇川PLC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