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个程序我编了很久搞不定

楼主(2011-07-16):
小弟初学PLC请大侠见谅。
我要的程序是按一个开关x0,输出指示灯y0就亮2秒灭两秒。直到亮灭十次自动关闭。搞了很久头疼啊。忘大侠们写出来给我参考下。谢谢

网友A:
按照你的描述,这个程序只能循环一次。最下边的上升沿C0就是给M0和C0复位为下一个循环做准备。17就是最后一步了,END没截图。
下载积分:+1(竹叶三) 热心助人

网友B:
接一楼汇荣铝业师傅给出的程序,C0计数器的计数启动,建议把Y000调整为T1,
这样可以避免Y000到第10次可能不会按正常时间时间输出的现象。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C:
还行,我是看得有点头大

网友D:
仅供参考

网友E:
我给你写个啊

网友E:
人家刚学 你都搞那么难的,哎,看看 我这个 精点啊, 好看,意懂
计时 计数.rar
加电工论谈

楼主:
小弟真心的谢谢你们。这真是哥好论坛不懂的就来发个帖。好爽啊。还是那句老话谢谢。

网友F:
用反转指令还简单,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G:
我给你一个,有注释的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H:
还是好人多呀

网友I:
欢迎评论

网友G:
方法多种,看你怎么用了,有复杂的,也有简单的.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G:
昨天发的程序可像写错了,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G:
不好意思,昨天发的程序写错,主要是计数器C1不能复位,今天重新发过.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J:
畅所欲言

网友K:
顶一楼的,四楼的没复位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