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DT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7-16):
大家好,我有一台台达温控器模块DTC1000和台达PLC通讯的时候报错是怎么回事啊,我买了一块新的,和原来的一样的,旧的可以,新的就是不行,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DTC温控表是没有外部开关设置面板,它的所有参数都 是用RS485通讯方式进行设定的。
你说的有报错现象也有可能是温度传感器(热电偶)没有接上,或者设置的型号不对。
下载积分:+1(jcwang721218) 感谢!

楼主:
谢谢youzhiwei8和再见理想两位朋友,我用的是三块DTC和台达的PLC通信,公司买了两块新的做备用,我想试试新的能不能用,插上后在触摸屏上显示地址错误,DTC 上面有个开关也开了,插上旧的就能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应该程序没有问题,因为插上旧的可以用

网友B:
二,三楼说的很清楚,DTC要用软件写参数。

网友C:
首先要用485通信,把里面的通信设置设为你需的通信设置和所要的站号,新默认的是1站,所以说站号地址错误。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