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C在读出的程序中找不到END指令在程序最后添加END指令

楼主(2011-07-16):
三菱FX2NC 读程序时出现这个对话框
“在读出的程序中找不到END指令。在程序最后添加END指令”
是什么意思呢?是程序加密了,还没完全读出来?

网友A:
你读的时候PLC有没有报错?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没有报错,读完了才显示的,

网友B:
可能是你程序里的跳转指令CALL,后面结束跳转没有FEND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楼主:
查找了。没有CALL指令。还发现个问题在1327行是空的,背景是黄色的,GX-Developer—V8,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什么怪问题都让我碰上了。

网友C:
这是你的程序后面一部分超出了最大的显示范围。你把后面一体的程序分开它就可以。
例如:图一,看不到END

网友D:
如果是FX2N系列,用旧版本软件读取看看。

网友E(2012-05-01):
我读fx1s也是这样.
我在厂里如果是从外面买回的新机都可以读出来,不知道为什么主管写的程序全都读不出来,是什么原因??按道理是加密了,就是找不到问题来.高手指点啊.

网友F:
单个程序块过大.显示梯形图时是黄色无电路.提示无END指令时,点确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