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没有电机怎么测试好坏

楼主(2011-07-16):
变频器没有电机怎么测试好坏

网友A:
FR软件。。。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不用软件怎么测试

网友B:
那怎么检测

网友C:
接灯泡吖.我试过

网友D:
测量输入,输出端有无短路。

网友E:
测量输出不就行了,还有就是可以看界面有没有运行,
为兴趣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