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6):
CPM2A与电脑连上过一次,后来怎么连都连不上,自动也无法链接,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些大虾帮忙解决下。设置都没问题的,我怀疑是不是我的串口不好。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在一个客户那里也遇到过,至今未解。期待高人

网友B:
2楼正解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正解,看下你自己用的是COM几, 一般改着端口就行了 ,其他可以不用改变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D:
【设置都没问题的】是不是USB-CIF02数据线,如果是这样就是USB数据线不稳定,上载相对来说要好一点,特别是当把程序编好或修改了后有时根本就不能下载,自己做一条串口的数据线就没有这个现象了,并且上载、下载都很流畅。

网友E:
楼上的朋友你是怎么做这跟数据线的?

网友D:
按图连接就可以了,母头7-8可以不连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05441.html

网友F:
CPM2A有RS232接口可以与电脑RS232通信啊

网友G:
引用楼主fengyuwuzu于2011-07-16 12:37发表的 急急急,CPM2A与电脑链接问题 :
[attachment=65787] CPM2A与电脑连上过一次,后来怎么连都连不上,自动也无法链接,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些大虾帮忙解决下。设置都没问题的,我怀疑是不是我的串口不好。

是不是USB接口如果是有如下情况:
                           1接口插头没有接好。
                           2电源问题。
                           3数据线质量问题。
                           4软件驱动问题。
                           5COM端口设置问题。
如果是好的可以把USB接口拔下来,然后在插上重新连接就可以了。

QQ980347789

楼主:
2楼的,我的com是com1,数据格式中间的那一位选不出来就空着,我同事也是这样的设置,我们用的是同一个线,他那边可以 我这边就是连不上。

楼主:
我想是不是我电脑上的串口不行啊,那为什么连上过一次呢?搞不懂

网友H:
电脑问题吧,重装哈系统。我遇见过。

网友I:
你是不是用USB转COM口的USB连线?我以前也是用USB来连经常不行。后来我就买了个PCI卡转COM口的卡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