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哈 新手

楼主(2011-07-16):
请问这个图上的【< k2x150 k255】这句什么意思啊
上海旷久--三菱专业代理商

楼主:
有高手在吗
上海旷久--三菱专业代理商

网友A:
K255是10进制数,转换成2进制是11111111对应K2X150(就是X150到X157),只要X150到X157这8个点有一个是断开状态的话,那这个< K2X150 K255程序就接通,上边还有注释,是保护用的。就是当K2X150小于K255时程序接通。
谢谢啊
下载积分:+2(竹叶三)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B:
这种保护方法还是第一次看到,妙哉!

网友C:
赞一个,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A:
跟串联常闭触点一样。

网友D:
又学一招位组合元件的妙用!感谢楼主!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