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6):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用的台达PLC编程。因为程序里判断电机运行故障时用到时间继电器。
即当电机输出与电机反馈差别一定时间后为故障。
因为电机数量比较多,PLC立面的时间继电器的数量不够用了,
不想用计数器来代替,
所以看大家有什么方案思路来解决不能

用的台达的PLC,时间继电器256个,电机数量约180台。输入输出约各200点。因为是连续生产线,所以电机正常生产全开。里面的时间继电器用于控制的不够用了,所以看看大家怎么解决。硬件已经没法换了,柜子都做好了,只有动程序了。原先没考虑到这个问题,但随着客户和工艺的要求调整,所以用到的时间继电器就多了,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引用 网友A:
用秒脉冲控制积算型定时器。

能否详细说明?

6楼用时基脉冲+递增计数的方式计时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但是有其他的办法没有?

网友B:
不知道楼主需要时间继电器的数量,连PLC内部的这么多都不够,我还是第一次碰到有此问题的。能否将具体要求说出来?

网友C:
这么多的电机,什么机器,惊讶。可以两个或者三个电机公用一个时间继电器。
朝花夕拾

网友D:
1ms、10ms这两个定时器不够用,难道100ms的定时器也不够用啊

网友E:
楼主这等厉害,PLC内部时间继电器都不够用了

网友A:
用秒脉冲控制积算型定时器。
  •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来上个图,看看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F:
    用脉冲+递加

网友G:
    PLC内部继电器全不够用,楼主你搞的是什么工程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等厉害,PLC内部时间继电器都不够用了

    厉害厉害

    QQ980347789

网友I:
    你那么多电机都是同时开吗?如果不是可以几个电机共用一个,用电机的启动按钮来区别使其触发不同的输出!

网友J:
    我也没有试过时间继电器不够用,真的第一次听见。什么设备啊???

网友K:
时间继电器不够用。什么设备啊???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L:
我的都算大工程啦,要500多个时间继电器,你的难道要过千个?

QQ:84818626

网友M:
大伙都想知道吗?
控制地铁运行哦

网友N:
看来搂住高的工程很大啊

网友O:
厉害,谁是你老师?

网友P:
没用过台达的,三菱的可以自己改变软元件的多少,所有总量不超过规定即可。
饿米豆腐

网友P:
上图是默认值
下面是改变后的,希望有帮助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饿米豆腐

网友Q:
改变报警输出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P:
上图是默认值
下面是改变后的,希望有帮助
[attachment=65920]
[attachment=65921]
利害!有8K多的

网友R:
强大的工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P:
上图是默认值
下面是改变后的,希望有帮助
[attachment=65920]
[attachment=65921]
FX系列的好像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