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6在安装基本OS时GT3报"GOT类型错误"???

楼主(2011-07-16):
公司新买的GOOT,型号:GT1662-VNBA,可是下载基本画面时,提示安装基本0S,可在安装基本OS时,GT3为何报"GOT类型错误"???

网友A:
应该是GOT类型不对,你的GOT的分辨率是不是640*480?GT3中是否选择了GT16**--V

网友B:
或者你的软件不是最新的,还没你所支持的屏。
GT16也有很多尺寸和分辨率的,要仔细有没有选错

QQ:84818626

楼主:
谢谢各位!
GOT是GT1662-VNBA,GT3中我选择了GT16**--V(640*480)
颜色设置我选择了256色(图象数据65536色)不行,
选择了256色,也不行
GT3的版本是1.01B,可我也没有更高版本的GT3啊
求各位帮帮忙啊!

楼主:
报错画面如图:

网友C:
GT Works3 Version 1.15R以上才行!看样子要用英文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