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6):
问题:触摸屏(海泰克)显示的数据正常是编码器(欧姆龙增量式的)通过PLC的输入点送进去的,操作人员通过触摸屏显示的此数据进行调整(上升或下降)。现在的问题是此数据不停的在变化(一直增加,本来是5.0MM,可现在能变化在1500以上)。后来彻底是连数据显示都没有了(就是说在显示屏上显示此数据的小窗口不见了)而触摸屏其他的窗口画面都可以正常使用。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更换编码器后正常。
不解的是:
1  编码器最终的停止位置是静止的为什么数据会不停的在增加变化呢。
2  编码器坏了为什么触摸屏的数据显示画面会也不见了呢。
以上请各位大虾替小弟分析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还有这事?数据不准和屏上显示窗口没什么关系吧,是不是程序内部做了数据比较关闭或切换画面了啊?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B:
不会是干扰吧!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C:
我见过程序加密后跟屏连上后屏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程序OK后就可以了

网友D:
编码器数据不停增加可能干扰引起的。
触摸屏的数据数据画面不能显示:可能你用了触摸屏的默认功能地址引起的吧。
三菱的功能地址好像是D0  -D10  如果随便写入数值可能 会产生异想不到的问题
OMRON 的地址位忘记了

楼主:
各位的回复都有道理。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各位的回复都有道理,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C:
你可以这样
把编码器拆了
洗洗,编码器时间久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