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编辑器如何修改PLC中的参数

楼主(2011-07-16):
我是新手,用三菱FX-1N与信捷OP320-A通信,如何在信捷OP320-A修改PLC中的定时器的设定值K的数值,PLC的梯形图与不用文本时有区别吗?请各位大虾指点,有没有这方面的实例学习学习,我的QQ信箱
444041921@qq.com

网友A:
不清楚 ,没 用过信捷的,应该可以。在PLC用一D0存储时间值,然后在文本里用数值输入元件,写入D0

网友B:
没用过信捷的,大概、也许、差不多在触摸屏上加个数值输入,再把这个数值传送给一个Dx,用Dx代替原来的K试试。
饿米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