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6):
        求助,如何利用只编码器的Z相在直线导轨中回到零点。

    我试过利用Z相在冲压机床上回到上始点,但我不知道怎么利用Z相在直线导轨中回零。

    我有一部小车用变频器驱动,要求利用编码器定位,还要要求小车在开始任何位置利用Z相回零。在小车运行的过程中,会扫到很多次Z相,零点变得不是唯一,和冲床的循环运动有区别。

    我的想法是在零点前一点的位置加一个光电开光,让零点的Z相变得唯一,只用光电的话精度又不够高,Z相和光电开关结合我觉得可以解决问题。但老板说加一个光电开关会提高成本。所以想求助与各位大虾。PS:用的是三菱PLC    QQ312875251

网友A:
呵呵。真惨啊一个光电多不给加。增量编码器改为绝对式的呢?
连光电开光都觉得加成本,绝对式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B:
使用PLC的断电保存D就可以,回零时做减法,到零时候就是原点,前进做加法,但是使用这个前提就是不能断电改变导轨的位置,不然要重新调整计数器的值

QQ:84818626

楼主:
谢谢意见。那小车是可以用手推动的,就算是断电保持,假如有人不小心在断电的时候推动小车,那就回不到原点了。

网友B:
那就只能装个光电开关,国产的才几十块一个,若是这个都不肯花钱,就叫他不要做了这台设备。

QQ:84818626

网友C:
碰到这样的老板也算是倒霉的,照道理一般老板不管这个的为,技术为大为,只要设备可靠,适当的增加成本也是必须的为,否则就不要做设备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