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台达PLC这样的程序能用吗/是关于高速计数器的

楼主(2011-07-16):
请教高手台达PLC这样的程序能用吗/是关于高速计数器的

网友A:
能用,我用过EH的,不过你的ES/EX/SS系列的频率好象只能到10KHz还是20KHz的,你最好算下频率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B:
这样用还真没试过。
XO,X1作为高速计数器C251的输入,又在程序中作为普通输入点用
外部中断这样用倒是可以的。
希望有高手可以告知

网友C:
XO,X1已被高速计数器C251占用。
楼主的程序会导致C251计数错误。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