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下载时,只是下来一个网址的链接

楼主(2011-07-16):
为什么下载时,只是下来一个网址的链接

网友A:
可鼠标右键点击目标另存为,楼主试试看。以前遇到这个问题就可解决。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782.html
解释为什么会下载到.php文件?使用下载工具下载论坛附件容易出错,有时会导致下载到网页的PHP文件
论坛上,单个附件只有1-2MB,下载的话几十秒就完成了,没必要使用迅雷或者快车等工具,建议使用IE的本身功能下载
如果用迅雷或者快车下载,很可能下载不到正确的文件,反而把网页文件job.php下载了。
最新版本的迅雷,打开下载的时候,有两个选项,一个是使用IE下载,一个是使用迅雷下载。对于小型文件,建议使用IE下载。
对于比较大的文件(比如20MB以上的),建议使用迅雷下载,以防网络中断后不能断点断续。

网友C:
2楼杂货铺讲得很有道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