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 PLC Modbus rtu 通信问题

楼主(2011-07-16):
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三菱PLC Modbus rtu通信时采用CRC校验方式,但是在写入D8120通信格式时选择校验方式怎么选用?是选无,还是偶校验,或者奇校验?小弟不才还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FX的PLC没有MODBUS的通讯功能!3U有485-MB的模块!但是基本买不到

楼主:
三菱 FX2N的怎么没有MODBUS通信呢?用的是自己装的485通信模块

网友B:
奇偶校验方式和CRC校验是两回事的,
奇偶校验是在通信的格式设定的,要两边的设定要一致才能够通得上,这是基础,是硬件上面的
而CRC校验,这是检验你所发送的信息的一个检验,对方能够反演算得到的信息的正确与否,这是软件上的
昨天我才明白的

QQ:84818626

网友C:
大哥,三菱的地址与MODBUS地址如何对应啊?谢谢

网友D:
不如用西门子S7-200,MODBUS库是封装的,很好用

网友E(2011-09-27):
发送: 站号——地址——数据起始位——数据量(个数)——CRC高位——CRC低位
返回: 站号——地址——数据量(个数)——数据(具体数数)——CRC高位——CRC低位
注意返回后的数据是:ASCII码。需要转换成16进制常数才能正常识别。

网友F:
封装三菱也会
下载积分:+1(myzhuya) 热心助人! 请问这个库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