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流量计

楼主(2011-07-16):
我装了,几个涡街流量计,不准是怎回事, 能差百十立方 谁有方法调调, 快哦, 明天交工呢,

网友A:
流量计 前后 要保留一定距离 好像是 前10后7把 不过 那东西 没准的

网友B:
涡街流量计一般要装在控制阀的前面,且最好要保证前十后五(倍于管径)的直管段长度,以使其管内的流量保持平流状态,不至于絮流
你最好看看取样点的压差是否也会波动比较厉害,看是否是管道的问题还是表头本身的问题!@
下载积分:+3(shuangyu) 呵呵学习了.我们公司的流 ..

楼主:
你们觉的压差的怎么样呢, 老师们

网友C:
2楼讲的有道理,流量计还要注意尽量不要震动,我以前用的是E+H的那家伙可以买辆轿车,但是很准,好象2/1000升的误差,后来设备改造用的上海肯特的那东西就很一般了,有一次,没电流输出了,我叫厂家过来修,厂家来俩人,一个技术一个商务,技术的就把流量计拆开,用砂纸磨了磨里面的阀芯,装上去,OK,我的这个心啊,拔凉。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流量计要计量准,压力必须是恒定的 ,否则就会有偏差,但是也不会有你说的那么大

网友E:
与流量计厂家联系一下;是否需要出个检测报告咧!
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