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流量计

楼主(2011-07-16):
我装了几个涡街流量计 调试的时候才发现 他一会有流量,一会没有, 有时候还可不准,能差 百十立方 请高人指指点点 明天要交工了 哎

网友A:
这个啊,说明 流量计 采集信号有问题。还是换其他方法

网友B:
如果 说是流量计几的问题, 直接请供应商来帮忙

网友C:
是不是信号不稳定?输入点有没有一闪一闪的?或者流量计的量程不对
工控组态

网友D:
最好用电磁流量计,比较准一点!

网友E:
1 涡街流量计在低流量是,没有脉冲串输出。
2 另外就是的脉冲拾取计算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