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6):
1。  MR-J3 伺服控制器 FX3U + FX2N-1PG 无减速 丝杠带动托板 ,伺服电机在3000R/MIN 下 怎么做闭环控制呢?
    假如用光栅尺位置反馈信号怎么给PLC?加高速计数模块的话,定位模块用双速定位。高速3000R ,低速300R。
    那么伺服的移动的精度就靠PLC 要走的数据与光栅尺反馈回来的数据比较来实现?

2。 通讯测试:上位机(VS2008)+PLC(FX3U)  读取数据寄存器内容
    通讯波特率设为115200 通讯方式为;上位机操作,PLC不写通讯程序。那么读取一个16位地址的最短时间能达到多少?
    我只测试到60ms 时间。有什么办法能实现高速通讯做到10ms 以内呢?
    请教下CC-LINK 或者DEVICNET 与FX232ADP有什么区别? 波特率速度更高?
    是否实现这样功能:PC监控 PLC的M地址 ,当M状态0 变为1 , PC在10MS内收到信号。

3。 远程维护: PLC为FX2N 或者FX3U 。 当设备异地发生故障后,在家上网就可以操作读写PLC的程序。
     或者是用其他PLC型号实现功能?

4 请分享下模拟量输出传感器在与变频器 伺服电机同个电柜里的抗干扰措施!
   每次调试多被干扰问题整的死去活来。。。。。。。。。。。。。!!!

模拟量输入的屏蔽线接0V 还是大地或者是直接悬空

  大家多用什么规格的屏蔽线效果如何?

楼主:
4 请分享下模拟量输出传感器在与变频器 伺服电机同个电柜里的抗干扰措施!
   每次调试多被干扰问题整的死去活来。。。。。。。。。。。。。!!!

网友A:
你的要求也挺高的

首先你想要做闭环的,三菱有专门用来做闭环的伺服控制器,你咨询三菱或者代理商
不知道你的VS2008是工控机还是什么,CCLIN 的通信可以到1-2MS的 前提是你的上位机也支持CCLINK通信
说道远程维护,看介绍和实际使用是一回事,取决于你的网络的稳定性和IP地址的永久性,有很多东西要配合的
模拟量我都用到很多,伺服和变频器也在一个电柜,两者尽量离远一点,模拟量用好的屏蔽线就基本不用管。
  • 下载积分:+3(shuangyu)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楼主:
    呵呵 VS2008 写错了 是VB.NET 2008
    工控机是用研华的
    知道 OMRON有DEVICNET 的通讯板卡,但是CC-LINK不知道呢

楼主:
    串口通讯: 用过笔记本自带串口, Express扩展卡转串口,USB转串口 PCI转串口
    稳定性感觉自带串口最好,PCI转串口不错, Express扩展卡转串口 还行,USB转串口 容易掉线
    网卡转串口正在测试.
    有哪位大哥大姐用过,无线网卡连接串口或者用蓝牙调适程序的没有?

网友B:
    1,三菱MR-J3伺服本身精度很高(131072),不用丝杆,关键在于负载扭矩与惯量。
    2,如果要求工控机与PLC做毫秒级通讯,相当于做实时控制,还用PLC干嘛呢。直接用工控带驱动卡就可了。工控在100毫秒级通讯也差不多已是实控制了。
    3,模拟量与变频之类在一个柜内,干扰是头痛,我们一般屏蔽接0V
    4,用无线控制类通讯,现在国内不多,稳定性好的产品也多是国外的,价格很高
  • 下载积分:+3(shuangyu)

网友C:
    我只回答你第三个问题吧,在中国的环境下,这个问题有点空谈,如果用无线,网速不够,网费你交不起,如果用有线,客户不可能开个专线给你,如果用映射的方法,对客户的技术要求相当高!
  • 下载积分:+2(shuangyu)
  • 这个人很懒,什么也没有留下!

网友A:
    楼主,FX3U已经内置3轴控制,还要家1PG干什么呢,还有5楼的,J3伺服是  262144   不是J2S的拉,
    用VB来编的,三菱也有一套的驱动程序,若是要做这个,你最好还是咨询一下代理商,,我看过资料,但是具体做的还没有实际运用过。
    串口通信,你是想用无线的路由器,通过网线转串口和上位机连接,再由无线上网卡接到公用网这样吗?我的方案直接上位机直接通过网线与路由器通信,PLC程序通过上位机通信就可以解决上存下载监控程序的问题,比你的转串口的稳定很多,看看三菱的网站,如何同上位机来通信的,有介绍。
  • 下载积分:+5(shuangyu)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楼主:
    回5楼 我们公司调试的时间很短.一般一台测量绘图设备,只给7天调试时间.用上位机编程调试时间来不及.
    模拟量屏蔽我也是接0v的.但是上次有台检测设备从人机界面与PLC的通讯线回流到模拟量端口.直接就有15v电压
    后来拆掉人机与PLC通讯线才解决掉的

楼主:
    回六楼:  我用无线通讯是想解决,出差备着一包通讯线的日子.
    人机界面通讯线,PLC通讯线,网线....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FX3U已经内置3轴控制,还要家1PG干什么呢,还有5楼的,J3伺服是  262144   不是J2S的拉,
    用VB来编的,三菱也有一套的驱动程序,若是要做这个,你最好还是咨询一下代理商,,我看过资料,但是具体做的还没有实际运用过。
    串口通信,你是想用无线的路由器,通过网线转串口和上位机连接,再由无线上网卡接到公用网这样吗?我的方案直接上位机直接通过网线与路由器通信,PLC程序通过上位机通信就可以解决上存下载监控程序的问题,比你的转串口的稳定很多,看看三菱的网站,如何同上位机来通信的,有介绍。

    回7楼: F3XU内置的定位控制我真的没试过!
    我们项目没有减速机 丝杆带动拖板.伺服速度3000R
    回原位与定距移动精度要求10um。
    我是用FX2N+ 1PG 或者3u+ 20SSCH 来控制的。
    不知道FX3U能否做到?请回复下呃

网友A:
    整体的精度不单单是看伺服的,最重要的是外部机械的精度,我看要达到10UM的精度,我看要全闭环的伺服控制器,在机械上最终的要求精度上测量位移。三菱也有
    1PG我实际应用没有用过,选1PG还是内置的,要看看你的运行频率多少,20SSCH是两轴光纤通信的吗?

    QQ:84818626

楼主:
恩是的.控制两个MR-J3 B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