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7):
我有个看似简单问题,就是程序速度跟不上,就是根据编码器连接所对应的计数器,利用计数器的值与设定值比较,当相同时候驱动Y输出,当计数器的值与设定值相同(另外一个设定值)时候,就停止Y输出,编码器是360脉冲,机台速度800转/分钟,在最大的速度是每脉冲0.2ms 多点,如何保证运算速度跟得上呢?

我的问题就是一个凸轮开关的问题,我想在PLC里面实现这个功能,不知道有谁尝试过呢?

QQ:84818626

网友A:
如三菱FX系列PLC中,高速计数与高速计数器的比较指令都是采用中断处理高速动作,与扫描周期无关。

楼主:
因为我还要处理滞后的问题(因为机械上动作会有滞后,所以要把滞后量要提前输出,才保证机械上的同步)所以还要有数据运算,可是数据运算后是在程序结束后才刷新数据,即使是用高速比较指令,还是会有问题,我是希望在每次在编码器原点刷新数据,这样就要求程序的运行周期要保证在0.2ms以内才保证不会吊了脉冲计算。

QQ:84818626

楼主:
今天晚上想到一个可行的方案

使用Q系列的中断模块,把编码器一相输入引到中断输入,在每个脉冲中断时候,对比现在计数器值和设定值来决定输出和复位,立刻刷新输出,只要程序短就可以达到0.2ms  周期。其他的就在扫描周期里面进行。

QQ:84818626

网友B:
程序短还要用Q系列的PLC,楼主真有钱啊!

网友C:
听起来像是运动CPU的活!
定扫描周期本身就有这功能

网友C:
话说回来,本来是Motion的事为什么要computer处理?

网友D:
楼主这样处理是不是太复杂了?你所说的滞后量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吗?计算出来与实际走出来的误差是不是能达到编码器一个脉冲的精度?如果不能,你把控制实时性搞得再高也无济于事;再说如果能计算出来的话为何不把这一点时间片(1周期)也折算进去呢?
  • 下载积分:+2(rockyhuo)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短还要用Q系列的PLC,楼主真有钱啊!

    只是这段程序的需要,其他程序加起来起码有3w 步。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回来,本来是Motion的事为什么要computer处理?

    我的要求不是凸轮曲线,而是电子凸轮。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样处理是不是太复杂了?你所说的滞后量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吗?计算出来与实际走出来的误差是不是能达到编码器一个脉冲的精度?如果不能,你把控制实时性搞得再高也无济于事;再说如果能计算出来的话为何不把这一点时间片(1周期)也折算进去呢?

    也不是想得太复杂,只是现在还没有人用PLC成功应用,只是用光洋的凸轮控制器来做,但是他这个的是调整麻烦,我想把他做到PLC里面,调整的在触摸屏上调整。误差是可以测量出来的,因为我是用来控制电磁阀的,电磁阀不管开关频率多高,他所动作的时间是一定的,那就确定在不同的速度上所滞后的量,而他所响应的时间可以根据产品的实际情况做微调,这只用调整一次就可以。你说的一点时间,我的可是有3w步左右的程序,怎样快也要5-6MS  这已经走了20多个脉冲,而且这个周期也不是稳定的,所以我才用到编码器接到中断模块的想法,只有这样才保证每个脉冲都能够判断,不会做成产品的报废

    QQ:84818626

网友C:
    想法很好!
    超越架构已经难度不小了,还要游刃有余........难

    “电磁阀不管开关频率多高,他所动作的时间是一定的”
    相对你的要求精度来说,这是个谬论!

楼主:
我以前也是和楼上这么想的,可是你自己想一想,电磁阀只要工作在他在额定的频率下,电磁阀的气压一定下,当电磁阀得电到气门打开所用的时间不是是一定吗?他的开关速度不会因为他的开关频率提高而有所变化(在额定频率之下),所以我就利用这一点来实现在程序上做补偿措施的想法。

QQ:84818626

网友E:
都是高手,这也太难了吧,我看不懂啊,哎,还得多多努力!

网友F:
告诉rockyhuo先生 如果你用Q系列PLC可以用QD62计数模块的中断功能 我用过 非常好用

网友G: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