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PLC与变频器通讯方式的区别

楼主(2011-07-17):
1:PLC采用RS-485无协议通讯方式。
2:PLC采用RS-485的Modbus-RTU通讯方式
以上两种程序有啥不同。???
PLC采用RS-485的Modbus-ASC通讯方式
这种又是属于哪一种的。??

网友A(2011-11-26):
RS485无协议通讯,PLC发什么数据,另外一台设备多会接受,不检查数据是否正确,
RS-485的Modbus-RTU,带了CRC校验。会检查数据是否正确,正确后才做下一步处理
下载积分:+5(xqx666)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