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7):
各位仁兄!我有一台浙江端安“正威”的“软把手贴合机”,里面装有一个触摸屏控制器,一个PLC、一个步进驱动器和步进电机,控制器和PLC 有一条四芯电缆线信号线,有一晚给老鼠咬断了,线驳好后,步进电机不会动,通电源时,电机也紧,在控制屏用手动健控制电也不动,我量了其中一条白色线是接插头外壳的,其它三条是接触点的,不知是否对?
重在积累!

网友A:
看你用的步进电机是几相的,比如两项的就是A+,A-,(AD),B+,B-,(BD)等,另外还有脉冲信号线和方向线,看你用的是PIGN+方向模式,还是CW+CCW模式,其上的标号不一样,但这些线都需要接,而且要接对!

网友B:
三条相中一条是接PLC脉冲输出的,一条是接PLC方向控制输出,一条是公共线点OV。

网友C:
应该是不对,对的话就转了,你先按照线,往PLC那边找,应该有一条接COM端子(即公共端)然后另外两根线对调着试验下,应该能搞定。
  • 下载积分:+1(宽容) 热心助人
  •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接到驱动器控制线才两条线,一条是PLC-Y0输出的,另一条应该是负线吧,点动时PLC 输入Y0 指示灯亮,输出Y0指示灯不亮,厂家说可能是PLC坏了!
    重在积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到驱动器控制线才两条线,一条是PLC-Y0输出的,另一条应该是负线吧,点动时PLC 输入Y0 指示灯亮,输出Y0指示灯不亮,厂家说可能是PLC坏了!

    输入应该是X0,Y0点一般应该亮,坏掉的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常亮,一种是灯正常亮,但无输出,即三极管坏了。厂家说PLC坏了,无非是要收钱。自己斟酌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要看是几相的,如果是三相的话,就是一条脉冲输出,一条方向输出

网友E:
    没有说清楚,依楼主所说多半是触摸屏和plc的通讯断了!你的触摸屏是什么牌子的,plc是什么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