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报警设置

楼主(2011-07-17):
请教:TP177A触摸屏上怎么设置报警!

网友A:
它分模拟量报警和离散量报警。离散量的简单点。首先的在变量里设置一个地址用来存储报警信息,然后再常规属性里添加信息,在属性的寻址里添加地址其他不用。最后在离散量报警配置里填写触发变量触发器地址就行了。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还有个小问题:如何让它显示出来?

网友A:
触摸屏软件中都设置好了,再PLC程序里设置个触发报警画面的位地址就行了。

楼主:
我在触摸屏上设置了一个触发地址的按键,发现报警没有反应呀!!

网友B:
你需要 把 这个 窗口 放在最前 也就是 在其他窗口 最前

网友C:
拉个“报警视图”到画面上,再触发报警位。

网友D(2011-10-11):
不太明白为,啊有详细一点的程序来举例呀,发现自己笨的来

网友E:
图的编程方法:在工具栏中的“增强对象”找出“报警视图”拖放到界面。在它的属性中选择相应的“显示”按钮。
软件编写方法:在“通讯”下打开“变量”,写变量(西门子报警是以字或者号的形式)。在“报警管理”中选择“离散量报警”,写报警文本(这里的报警地址是系统“自动生成”的,在2008版本后有地址显示,地址必须与PLC报警地址一致)在属性中允许写一些帮助信息。大概就怎么点。

网友D:
打开变量后,怎么叫写变量呀,不懂。在报警管理中选择离散量报警后写文本,那个地址怎么会自动生成的呀,那个触发变量、触发器位、触发器地址该怎么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