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X Developer7用软件GX Simulator-6模拟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7-17):
如上图所示,我想用仿真软件对GX7里面所写的程序进行软件仿真, 但是,我找不到是需要怎么按出来
在仿真软件上的安装要求是这样写的, 而且软件是在工控下载的,但是我曾经尝试了很多种方法,所以的按键都试过了,就是没有发现可以使用软件仿真的,各位大哥大姐可以帮帮忙么。

网友A:
GX Simulator-6仿真软件装了吗?

网友B:
如果你装好了GX Simulator-6,你就点击我上传图片里的按钮就行了

网友C:
在菜单栏里面也有相应的命令,

QQ:84818626

网友D:
仿真软件不能对FX3U系列仿真。

楼主:
我是安装了的啊

楼主:
当我如楼上那样点击那个按钮的时候
出现下图的错误

网友E:
版本不匹配。

网友F:
装过另一个版 编程软件试试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G:
仿真按钮在最右边

网友H:
我也是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啊。。。。。。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