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线怎么选择??

楼主(2011-07-17):
数据线卖的很多价格也差很多 买了根三菱的花了180不知道 贵不贵!

网友A:
其实自己做都可以,只要找到接口和接线图。

QQ:84818626

网友B:
楼上正确。

网友C:
太贵了,我没买过三菱的,我买西门子的编程电缆是35元一根,价格供你参考

网友D:
买正品货是这样的价位,不过现在国内有很多加工品,也是可以用的,功能无异

网友E:
正品要这个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