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C200H-CT021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11-07-17):
C200H-CT021中,给m+3,m+4的值,是不是控制范围0-15的地址偏移的?也就是说决定范围0-15的首地址?

楼主:
英文手册,有点看不大明白!

网友A:
也可以这样说,前面的m+3所表示的是字,后面0-15表示的是位。一个字由它对应的0-15位组成。比如m=20,则m+3=23
23的是代表字,假如字23的值=180 那它对应的位为24.02 24.04 24.05 24.07均接通(on)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楼主:
呵呵,你可能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楼主:
在附件程序中,在DM1203,DM1204中指定了首地址DM500,后又向DM500-DM504中赋值,我想问DM500-DM504分别代表什么,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