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GOT1575与PC通信怎样设置

楼主(2011-07-17):
GOT1575与PC通信怎样设置

网友A:
不用设置 安装好软件,用通讯线连接上就行

网友B:
做USB的要设置端口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USB的要设置端口吧
GT1575有USB接口的 用GT09-C20USB-5P 这根线(其实就是一边USB一边迷你USB口那种线)
通讯设置里选择USB,通讯测试 OK~ 就行
如果用RS-232 通讯设置选择COM口

网友C(2011-12-14):
在屏里选择你所用的线就行了,前题是你所用的线驱动先按在屏里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