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tp170b 按钮设置

楼主(2011-07-17):
tp170b 按钮设置成,按下置1松开置0,请问如何设置?谢谢 知道了

网友A:
按下时SETBIT,松开时RESETBIT

网友B(2011-10-12):
啊是在这个按钮的事件中,要设置两个事件呀,在“按下”栏里选函数是setbit,在“释放”栏里选函数是resetbit,

网友B:
同样自锁按钮的话,只是在按下事件里设置InverBit呀。另外指示灯的话又该如何设置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有点明白按钮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