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9头数据线

楼主(2011-07-17):
那位有三菱plc usb转9头的数据线的图

网友A:
有图也没有用,要驱动的。自己写驱动划不来。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买一条吧

网友C:
买一条就行了,就是一般市面上的USB转串口的线,不要买太差的
不是单纯的接线,要接转换芯片的,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