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清除S7-200中的程序

楼主(2011-07-17):
在30中要清除PLC中的程序可以格式化,在S7-200中要清除程序应如何操作,请指教,谢谢!

网友A:
首先把PLC拨到STOP状态,
PLC---清除---即可》。。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s7—200可以拨到STOP状态?300是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s7—200可以拨到STOP状态?300是有的。
S7-200的模式开关是在扩展口盖板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