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器检测问题!

楼主(2011-07-18):
一台机器有一个强光源,怎么检测强光源没有工作的情况??

网友A:
光敏电阻,光敏二极管,光敏三极管,光敏可控硅

楼主:
恩,有没有现成的卖??

网友B:
好像没有,自己设计一个光敏电阻检测回路,这个还是比较好做的

楼主:
好吧,偷一下懒都不行

网友C:
对射的光电开关的接收端,光控开关的控制器……

网友D:
5个字,光钎放大器

网友E:
光敏电阻最好用,直接接PLC输入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