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8):
各位老师、兄弟大家好!我想做一条脉冲输出指令,能有暂停功能,假如我按X0时脉冲输出,假如脉冲发出了5000个指令还没执行完毕就按下X1暂停,有没有什么方法让X1接通后继续发完余下的5000个脉冲?脉冲输出完成后M8029动作,望各位老师、兄弟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可能不行吧,不懂.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B:
貌似不行的为,假如发出脉冲后只能发完后会暂停的的,然后复位暂停在继续进行下一步。

楼主:
能不能用一些其它的指令和其它的方法完成余下的脉冲?

网友C:
M8145  Y1000用的脉冲输出停止指令

D8140  D8141  Y000  输出脉冲数累计数

QQ:84818626

楼主:
谢5楼!是不这样编?
LD          X10
OUT       M8045
这样可以使Y0停止输出?然后用K10000减D8140做另一条脉冲指令专输出剩余脉冲?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5楼!是不这样编?
LD          X10
OUT       M8045
这样可以使Y0停止输出?然后用K10000减D8140做另一条脉冲指令专输出剩余脉冲?

对, 搂主英明!

网友C:
是可以这样做,其实最好不要直接写K10000  最好用寄存器D,容易修改,也不用在写多条相同的指令,用同一条指令就可以。
  • 下载积分:+1(向钱冲)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C:
    做你类试的功能,我是用步进梯形图来做的,方便不容易出错,安全。

    QQ:84818626

楼主:
    谢谢各位勇跃参与指导与回复:我明白了,我会按各位的方法都试一试。上面只是我举的例子,如果我真要用到的话都是会用寄存器的。

网友D:
    真高兴可以帮到你

网友B:
这个倒是我也来试一下啊,看看啊行的,原来只是等脉冲发完后才停的。

网友A:
又学习了。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E:
用DRVA指令就可以了,这个绝对定位指令。

网友B:
啊有谁搞过一完整的程序例子呀,暂停功能的,最好是Y0、 Y1 、Y2

楼主:
回15楼:如果用下图的指令是不是X0或X1断开,Y0就停止输出,接通就继续输出余下未完成的脉冲?因我用的是步进电机驱动,如不带加减速的脉冲怕启动不了,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F:
松下FP0R的有方便的指令

网友B(2011-08-29):
17楼的暂停不能用X0的,而是用X0输出M8145,然后将M8145串联在DRVA指令中,倒是可以的,我的疑问是用了DRVA或者DRVI的话啊是不用判断走过的差值了,就是需要将总的路程减去走过的路程为剩下的,另外,假如用定位模块1PG的话啊知道暂停如何做的。

网友G:
要计算,加个编码器吧,有反馈不就行了

网友H(2011-10-27):
为什么是K10000呢

网友H:
直接做绝对定位就可以实现暂停功能 用PLSR想实现暂停功能,每发一次脉冲之前也必须清零D8140 还不如做绝对定位方便

网友I:
看看这个,X000启动按钮,X001暂停/停止

网友J:
引用 网友C:
M8145 Y1000用的脉冲输出停止指令
D8140 D8141 Y000 输出脉冲数累计数

网友I:
按楼主的程序X0和X1都不可用点动开关。当X1按下后Y0并不能马上停止输出。且在X1跳开时指令并不是走完余下的5000脉冲,而是再走10000脉冲。每暂停后再继续都会重新走10000个脉冲。

网友I:
带注解及修改

网友K:
搞不明白

网友L:
我做过一样的功能,但是三菱做很费劲。我那时用了高级中断指令。用西门子就很简单。

网友M:
用保持寄存器D来计数应该可以的

网友M:
上传一个步进电机控制程序,参考看看。

网友N(2011-12-09):
台达的用法是不是也一样呢,我看台达的手册上PLSR是有暂停特M的,但模拟了下,无效

网友O:
可以用DRVA定位指令

网友P(2012-02-27):
用永宏更简单,他本身有自带暂停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