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8):
         我们公司目前做了一台设备,用松下A4  200W的伺服打螺丝,开始是用位置控制的,但有时如螺打歪了会出现伺服卡死,驱动器就报警.我现在想把它改为转矩控制.不知到是否能解决?但我以前没做个转矩控制.我看了下手册还是有点不是很明白.转矩控制是否如下方法控制.
      1.只用给CN  X5接线的14脚 15脚 输入-10V----0V-----+10V的直流电.    外加个电源带可调电阻行吗?调这个电压是否能改变转矩,改变电
     压接线方法是否能改变转动方向.(如能用可调电阻,选多大的呢?1K  2K)
      2.PR02号参数设定为   2     转矩模式.
      3.PR03号参数设定为   1     CCW  CW方向的限制值都由PR5E设定.
      3.PR5B号参数设定为   0      选转矩指令.
      4.PR5E  5F号参数是设定转矩的限制.    这个限制到是限制什么的,最大吗?
请兄弟们看看是否这样的.如不是应怎样控制.对了我的目的是,达到指定转矩后如卡死不要报警,或能发出个转矩达到信号,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兄弟姐妹了,我非常急啊.

网友A:
接好后模拟动作试试看
我现在还没配件,所以没办法!
  • 下载积分:+1(xiejun8103) 热心助人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答,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太低级了.

网友B:
    A4没有用过,都用A5的啦。
  • 下载积分:+1(xiejun8103)

网友C:
    没有做过转矩控制,一般用的比较多的是位置控制
  • 下载积分:+1(xiejun8103)

网友D:
    看说明书啊,基本模式接线图及参数设置
    我看过了,但我理解不清楚,
  • 下载积分:+1(xiejun8103)

网友E:
    转矩控制是指用模拟量控制电机扭矩大小,和你说的问题关系不大 ,你的问题是不是定位不准时,卡死,那是定位不准的问题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我知道是模拟量,我只是用一个10V电源,外加一个2K电阻进行调节.代替模拟量.打螺丝卡死是因为传动机构带动螺丝入螺丝孔时歪了,此时伺服就转不动而卡死.
  • 下载积分:+1(xiejun8103)

网友F:
    用力矩电机吧,没必要都用伺服
    我只做程序,马达是早都选好了的
  • 下载积分:+1(xiejun8103)

网友G:
    1. 按力矩接线图配线
    2. 用不同的电位器,一个以上,设定在不同的阻值,以便使用过程中,达到切换不同力矩的目的,这种型号我记不太清了,我用的这种型号是可以内部设定不同的力矩数值,再通过外接端口进行切换的
    3. 最高速度是要另外设定的,不同于位置控制
    4.最好是把伺服驱动器外接的A,B,Z信号外接采集到PLC,这样你就可以非常方便的识别是锁到位后的力矩到达,还是出现无法锁入而出现异常造成的力矩到达
    电阻我看了说明书上说是2K可调节电阻.
  • 下载积分:+1(xiejun8103)

网友H:
    你的可以用力矩的做,A4的找了很久才有张接线图,明天给你对照一下有否接错
    看看,已经更新有说明书

    我估计你要使用位置 力矩模式好点。
    非常谢谢
  • 下载积分:+1(xiejun8103)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I:
    ,用松下A4  的伺服有多大的力矩,自己衡量一下?就酸换成矩转模式,未必能解决问题,所谓的工程师就是和一堆数据打交道,在未施工之前算出工程数据结果——行不行的通?
    马达是别人早都选好的, 打的螺丝是M4机米螺丝,本是不用打紧的,只用带入牙孔就OK,
  • 下载积分:+1(xiejun8103)

网友D:
        H    0    0    0    0
    设定控制模式
        设定值    控制模式
            CN1 Pin12k开路    CN1 Pin12k开路
        0    速度控制    速度控制
        1    位置控制    位置控制
        2    扭力控制    扭力控制
        3    速度控制    位置控制
        4    位置控制    扭力控制
        5    扭力控制    速度控制
    你可以选择位置控制 扭力控制
  • 下载积分:+1(xiejun8103)

网友F:
批咀部分没有弹性结构吗,弹簧什么的,怎么会卡死最多打不下去而已;这是螺丝的夹持与定位问题

网友J:
我正在把一台外购的设备改装成螺丝机,Z轴伺服我采用位置-速度模式,Z轴降到一定位置后,进行模式切换,切换到速度模式,当螺丝到位后,通过电动起子的扭矩信号让伺服电机停止转动,并切换成位置模式,Z轴就上升到安全位置。
yanzhi2008

网友K:
12楼说得有道理,有的活不是电气能解决的,找机械工程师改结构也许还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