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关于伺服学习的建议

楼主(2011-07-18):
小弟最近要用到伺服,不太会用,哪位仁兄有关于伺服学习的网站和书籍推荐一下,或者一下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A:
看你用哪个厂家的伺服了,不同厂家的要看不同的资料呵。
三菱的这里有下载:
http://down.ymmfa.com/?type=mr

楼主:
哪家的无所谓,我用的杂,松下,东源,台达都用,要的是学习使用方法

网友B:
建议楼主学一下松下的吧,因其市场占有率最高,也是比较典型的

网友C:
东方的就学三菱跟安川吧!比较典型,松下还是算了!虽然价格便宜,但是产品线不够广,大功率,或者高性能的基本没有。
西方的就看看西门子吧!

楼主:
各位大侠,我是想知道怎么学习
伺服品牌无所谓,我都能搞到

网友D:
你要是工作能接触到会很简单 要是自学的话就有点麻烦 总之必须有实物 就是你得有伺服和运动控制系统 然后就是资料了 日系相对来说简单些 调试的话三菱的我感觉最容易 安川的用软件很好调 但是对机械要求比较高 松下的不推荐 台达的找参数对初学者来说比较麻烦 还是那句话 只有接触到实物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