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的写至 读取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7-18):
下图的写至 读取 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是编写触摸屏的软件

网友A:
按钮的设定

网友B:
按钮设置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A:
按钮的设置为,搞什么名堂吗

网友C:
读取位原件,假如M1控制M10你要知道M10是否接通那么就读取M10明白不,这个应该是海泰克的触摸屏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