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D740 5.5KW可以带2台2.2KW的电机么?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11-07-18):
请问三菱D740 5.5KW可以带2台2.2KW的电机么?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A:
可以的。原则上变频器功率大于多台电机功率总和的20%就行了。
还要考虑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电缆的长度,通常是低于50米。

网友B:
可以,但是这样的设计,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隐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变频器功率大于多台电机功率总和的20%就行了。
这一台是什么原理?或者我没有看明白呢……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
感谢楼上的帮忙

网友D:
我补充句,那两台我多台最好是同一品牌的同一型号,或者满足参数相同也可以

网友E:
变频器的电流容量不小于电机电流的总和,就没问题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
再问一下:参数有哪几项要重点注意的? 变频里的电机参数,如功率、电流是两台的总和么?
控制模式是选V/F么? 想借鉴一下大家以前做过的工程

网友F:
完全可以使用,注意设置好参数。

网友G:
可以的。
请问三菱D740 5.5KW可以带2台2.2KW的电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