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格式是什么格式?

楼主(2011-07-18):
我有一个欧姆龙的程序文件,可是文件格式是".CXT"格式
直接点击文件不能打开
非要先打开CX-program,再把文件拖进来才行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是文本文件啊。。 一般用的是工程文件,
打不开直接拉进去,或者选择全部格式都可以。。
可以打开就可以了, 何必专那牛角尖
做工控,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