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7200 235模拟量控制程序

楼主(2011-07-18):
请教下我224连一个235.235接受0-20MA信号输出4-20MA信号控制以变频器。怎么弄 ???
那位大侠指导下。模拟连个的头次接触
有什么知道资料可发我邮箱
CFTIANZQ321@163.COM
谢谢了!!!!!

网友A:
用库函数

网友B:
选择EM231的0~20mA挡作为模拟量输入的测量量程,模拟量输入模块将0~20mA转换为0~32000的数字量。 当系统压力为8MPa,则压力变送器的输出信号为(20-4)除以10乘8在加4=16.8mA模拟量16.8mA对应的数 字量为26880。16.8除以20再x32000为26880

网友C(2011-11-21):
和三楼一样,记住模拟量接线尽量用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