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画面制作

楼主(2011-07-18):
如何在GT Designer2中自己画一个箭头,并把它对应到一个输出端呀?各位大侠指教一下呀,很急呀!

网友A:
先在标准库中找找,没有可以在用户库中新建立一个,没这样用过,楼主可以试试。
饿米豆腐

网友B:
比较麻烦的,还要另外在绘图软件画图形,而且有很多限制。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