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8):
SLPC可编程调节器是YEWSERIES 80单回路数字控制仪表系列(简称YS-80系列)中最有代表性的可编程仪表,SLPC可编程调节器的性能:

1、主要技术指标
模拟量输入信号:1~5V DC共5路。
模拟量输出信号:1~5V DC共2路,负载电阻≥2kΩ。
模拟量输出信号:4~20mA DC共1路。
状态量输入信号:接点或电压电平共6路。
状态量输出信号:晶体管接点(共用型)。
状态输入信号规格:接点信号200Ω以下为ON,100KΩ以上为OFF。
电平信号:-1~+1V DC为ON,4.5~30V DC为OFF。
比例度δ:6.3%~999.9%。
积分时间:TI:1~9999s。
微分时间:TD:0~9999s。
控制功能:基本控制功能、串级控制功能、选择控制功能。
控制要素:标准PID控制要素、采样PI控制要素、批量PID控制要素。
程序功能:主要程序99步,子程序99步,控制运算周期0.1s或0.2s。
供电电源:交直流两用,无交直流电源转换开关。
100V规格:20~130V DC,无极性;80~138V DC。
220V 规格:120~340V DC,无极性;138~264V AC。

2、主要功能
1、信号及参数显示、设定功能。

(1)面板显示、设定功能。面板可显示PID控制运算的测量值PV、给定值SV及输出电流,给定值SV及手动方式时设定输出电流,显示并设定运行方式C、A或M,由指示灯显示报警和故障信号。

(2)侧面板显示、设定。右侧面板的键盘和数码显示器可选择显示许多种参数的数值。例如,各输入、输出信号,PID控制运算的测量值、给定值,偏差和比例度,积分时间,微分时间,各种报警设定值,运算用的各种可变参数等。上述各种参数中,大部分还可用键盘进行设定、变更。在右侧面板还可进行PID控制正/反作用设定等。

2、运算控制功能

对若干个模拟量、状态量输入信号进行46种运算,运算结果以模拟量、状态量输出。

3、自整定功能

有的SLPC调节器具有自整定功能(STC)。它是利用微处理机技术,将熟练的操作人员、系统工程师的参数整定经验整理成多种调整规程,编程错误储存在ROM的“知识库”中。在调节器控制运行过程中,由调节器内的微处理机根据各项调节指标的实际状态反映出来的控制对象的特性及其动态变化,自动选择调用知识库中的调整规程,计算出PID调节的一些参数(比例度、积分时间、微分时间等)时应取得最佳数值,向操作人员显示或进行自动变更,从而达到最佳控制效果。什么样的控制效果是最佳效果,应针对具体生产过程而定,例如,有的过程主要要求被调参数的超调量很小,有的则着重于要求被调参数衰减振荡的收敛较快,等,。不同的生产过程对控制效果各项指标的要求可能各有侧重,STC功能针对这些情况设计了四种控制目标形式,可由用户设定。这种自整定功能通常被称为“专家系统”。

4、通信功能

SLPC既可在没有上微机系统的情况下独立工作,也可与上位机系统(YEWPACK或CENTUM集散控制系统)连接,进行数据通信,在集散控制系统的操作站集中监视、管理下工作,成为集散控制系统的一个基层组成部分。

5、自诊断功能

能实施周期性自诊断。当有内部电路的重要器件发生故障,或运算出现异常,或过程参数发生异常等情况时,即可通过面板指示灯FALL或ALM,将异常信息告知操作人员,同时自动采取某些应急措施。如果要了解异常情况的具体内容,可通过侧面板的键盘操作在显示器显示。SLPC还有一组自诊断标志寄存器FL17~FL29,当发生某种异常情况时,其中相应的某个寄存器内的状态信号自动由0变为1,可利用用户程序检出。以上时SLPC可编程调节器的主要功能的全部内容。

3、运算控制功能的选定

SLPC内的微处理机软件有系统软件(管理程序)与应用软件。应用软件包括过程控制软件包与用户程序。SLPC具有生产过程控制需用的几十种运算控制功能,每一种运算控制功能都有一段相应的实现该功能的程序,也称为功能模块。这许多程序作为资料化的标准程序组成过程控制软件包,在制造SLPC时已存储在ROM中以供调用。由用户编写的,按实际运算控制需要调用过程控制软件包中标准程序的程序就是用户程序。SLPC的用户程序是指令语句式程序,用助记符式的组态语言编写。这种语言包括许多条指令语句,每条指令语句与过程控制软件包中的一个标准程序相对应。用户程序中用一条指令语句即可从程序控制软件包中调用一个相应的标准程序,执行一种相应的运算。用户根据过程控制方案所需要进行的运算,选用若干条指令语句,按适当次序组成一个完整的用户程序,通过编程器存入调节器中的EPROM中。调节器就在每个控制周期(0.1~0.2s)内依次调用过程控制软件包中的若干个标准程序,执行用户程序规定的全部运算控制。

用户程序允许容纳的指令语句数最多198条,其中主程序99条,子程序99条。每个控制周期内用户程序的实际执行步数(包括子程序重复执行)最多240条。

如果需要改变EPROM中的程序,可用紫外线照射EPROM,擦除原来固化在其中的程序,用编程器输入新的用户程序。

除了编制用户程序存入EPROM,还需要在调节器正面板、侧面板进行一些必要的设定操作,例如设定运行方式、正\反作用、PID参数及其他一些参数,才能完全确定这一台调节器的运算控制功能。本文由仪表招聘网分享:http://www.yibiaojo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