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高速计数c235不计数

楼主(2011-07-18):
用高速计数c235,端接c0和com可以计数,接上传感器后,用电脑监视运行,发现有时计数,有时不计数。在监视状态下,c235变成蓝色也不计数。那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么?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指令呢。用DHSCS,DHSZ试下。
LD M8000 DHSCS K50 C235 M0
LD M8000 DHSZ K50 K100 C235 M0
如还是有时计数,有时不计数。就要考虑脉冲捕捉频率了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