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脉冲发送完毕的特殊标志位寄存器是哪个

楼主(2011-07-18):
西门子200PLC脉冲发送完毕的特殊标志位寄存器是哪个,就像三菱Y0脉冲是M8147一样,

网友A:
你直接在编程软件查一下啊
符号表——右键插入——S7-200符号表
看看就知道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wsgily) 热心助人

网友B:
在包络PTO0_RUN中。 DONE就是完成位,用哪个地址做完成位,自己设定

网友B:
西门子的更灵活,功能更强大,不同的包络,可以设不同的标志位

网友C:
楼上的人不厚道,说具体一点嘛
sm66.7是脉冲0发与没发的标志,
然后中断程序号19是脉冲完成后产生的一个中断!

网友B:
兄弟,你OUT了,用PTO向导建一个包络

网友D:
三菱的脉冲发送标志指令仅用于FX1S,FX1N,FX1NC。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C:
向导灵活吗???

网友B:
是的,向导很好用

网友C:
如果我是最终用户,我是一个初中生,我想要改一下位置跟速度,怎么办?楼上的教我一下用向导如何做?

网友B:
建好包络后,需要改的地方,看符号表---向导--包络表,可以修改你想改的数据
下载积分:+3(wsgily) 热心助人

网友E:
jx_einstein 大哥你真好,什么样的人你都耐心地去教,佩服。
  • 下载积分:+1(yangh1129) 优秀文章

网友B:
    //输出 Q0.0 的 PTO 包络表
    //----------------------------------------------------------------
    VB4000 'PTOA'                      //
    VW4004 54                          //FREQ
    VD4006 4096000                     //SS_SPEED
    VD4010 204800000                   //MAX_SPEED
    VD4014 16#02000EDD                 //K_ACC
    VD4018 16#82FFF123                 //K_DEC
    VB4022 1                           //NUMPROF
    VW4023 25                          //OFFS_0
    VB4025 4                           //包络 0 的 NUM_SEGS
    VB4026 0                           //保留。
    VB4027 0                           //段 0 的 S_STEP
    VB4028 16#08                       //S_PROP
    VD4029 +4096000                    //SFREQ
    VD4033 2020                        //加速的脉冲数
    VB4037 0                           //段 1 的 S_STEP
    VB4038 16#04                       //S_PROP
    VD4039 +40951230                   //SFREQ
    VD4043 15958                       //恒速的脉冲数
    VB4047 0                           //段 2 的 S_STEP
    VB4048 16#00                       //S_PROP
    VD4049 -1                          //SFREQ
    VD4053 2021                        //减速的脉冲数
    VB4057 0                           //段 3 的 S_STEP
    VB4058 16#10                       //S_PROP
    VD4059 +4096000                    //SFREQ
    VD4063 1                           //最终减速的脉冲数
    VB4067 0                           //保留。
    VB4068 0                           //保留。
    VB4069 0                           //保留。
  • 下载积分:+1(x748309718) 受教了。。大神。
  • 下载积分:+1(yangh1129)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F:
    楼上的是强人啊!

网友G:
    13楼很强大,我PID也是这样改的,很方便,但如果能把西门子加密的子程序读出来那就更好了。

网友H:
    13楼主看来是西门子精了

网友I:
    13楼太行了,我想请问一下13楼的朋友,如果S7-200  226CPU 如果扩展了4个EM253.CPU的内存能占多少?还有多少空间编辑其它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