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软件安装

楼主(2011-07-18):
卸载后重新安装装不上去了 提示如图,网上查了说是没有完全删除完,去注册表里也删过了 可还是不行。怎么回事啊

网友A:
CX-ONE不能自行在控制面板中或者使用第三方软件手动卸载,需要使用专用的卸载软件引导卸载。如果自行通过控制面板卸载后即使再使用这个引导软件也会造成无法再次安装,此时只能重新安装电脑系统才可重新安装CX-ONE。
最好是使用光盘第三张光盘中\Utility\CXOneRemover中的文件。如果没有光盘可以使用卸载专用软件,解压释放后直接双击CXORemover执行卸载,卸载后需要重启电脑生效
如果是需要安装高版本的CX-ONE,例如原先电脑安装的CX-ONE 2.0/3.0,现想安装CX-ONE 4.0,那不需要卸载,直接将第一张安装光盘插入电脑,软件会自动卸载安装
附:卸载方法视频下载地址:
http://www.fa.omron.com.cn/upload/doc/data/20101112162440312.rar
卸载专用软件下载地址:
http://www.fa.omron.com.cn/upload/doc/data/20090810085727096.rar

楼主:
那就是说一定要重装系统了,那不是很麻烦,有没有不用重装系统的方法

网友B:
重装一次能搞定都不错了。

网友C:
谢谢,我搞好啦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