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8):
       一台三菱fx2n   plc想改个点,编程口不能上载,但可以与触摸屏通讯且一切正常。通讯波特率能选的试了一遍不行。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已经解决,是端口进行了特殊加密。用外接通讯模块ok

网友A:
PLC是否设置了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是否设置了密码。

提示通讯干扰,联不上机。但触摸屏可以联机。

网友B:
能否通过触摸屏的通讯口,进行PLC通讯。

网友C:
可能是编程电缆太水了,线又细又长,现在的SC-09比以前的材质差了很多。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SC-09 后面再自己焊根2-2 ,3-3,5-5的屏蔽线。抗干扰能力可以增加很多

网友E:
如果能与屏连接上,PLC的编程口就应该是好的。有可能是通讯电缆或软件设置方面问题

网友F:
设密码了,兄弟!

网友G:
连接线有一根线接错了

网友H:
检查你的电脑串口是不是损坏和设置。

网友I:
同意9楼的

网友J:
能和屏联、不能不上载,说明下载线有问题、

网友G:
现代化不懂..

楼主:
各位大师:编程电缆是好的,在别的三菱plc上试过,怀疑是特种加密。有可能吗?
易志刚

网友K:
你这个PLC被别人做了硬件加密了,我就遇到过。没办法,只能用专用的编程电缆了。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L:
就是线太烂了,还有什么。。。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M:
换根编程线看看,

网友J:
不把下载线当连接线。。。。没有的

网友N:
包濾是不是一樣的呢

网友G(2011-11-01):
没可能。不会的

网友O:
高手指点,学习一下。

网友P:
装一块422通讯板,再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