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安装问题求解

楼主(2011-07-18):
1、先安装日文原版;
(默认是安装到C:\Program Files\FXTRN1)
2、再将中文包解压覆盖到原版目录下。
3、运行FXTRN1.exe
4、本软件由网友热心提供,仅供学习之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否则将受到良心上的谴责。
以上的解压覆盖该怎么搞,各位高手指点下吧

网友A:
就是把中文解压包文件复制到所安装的日文软件里,替换日文同名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