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高手关于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1-07-18):
请教三菱高手关于程序的问题,在同一程序中区域比较DZCP D1008 D1010 C251 M10与区间比较DHSZ D1008 D1010 C251 M10可以用一个吗?区间比较DHSZ 与区域比较DZCP有何区别?

网友A:
我不是高手,我记得这两个其中一个是高速指令,另一个是普通指令吧。

网友A:
高速指令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网友B:
DZCP是普通的比较,就是每次判断成立否要等扫描周期的。假设目标是100,可能要到100零几才执行的。
DHSC是高速比较,也就是说你的高速计数器本身就是中断执行的,只要数值达到要求也会中断来执行这条指令。
如果说你对于位置或角度有严格要求,建议你用高速比较,如果没有普通的好了

网友C:
DHSC要求只能用使用高速计数器,而且有使用的限制,在指令运行时候不能够改变比较值的,而DZCP是可以改变比较值

QQ:84818626